菜鸟求教:如何用程序实现k的n次方?

楼主(2009-06-22):
如何用程序实现2的n次方?
k值为K2X0的输入,n为K2X10输入

网友A:
如果你的PLC支持浮點數運算的話,使用下列公式:
EXP(LN(K)×N)
如果你的PLC不支持浮點數,那么請使用比較加跳轉指令不斷的去累乘。
比如2的10次方,那么首先2×2 將循環變量減1,然后比較循環變量,跳轉。
以上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