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滞留脉冲对定位精度是否有影响?请大虾指点下!

楼主(2009-06-22):
小弟想了解下伺服滞留脉冲对定位精度是否有影响?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回原点时怎么样消除滞留脉冲产生的偏差。

楼主:
查查资料自己顶了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很废!有滞留铁定有影响的,而且很有规律性!

楼主:
刚查了下资料,略有所思,

网友B:
伺服滞留脉冲对定位精度有影响。
回原点后,发清零信号,将滞留脉冲清零。
伺服往复运动的还好一点
特别是始终向一个方向旋转的伺服,如不清零,滞留脉冲越积越多,伺服还会报警。
对于一个方向旋转伺服,建议最好使其始终工作于ZRN状态,并给出清零信号。

楼主:
4楼的讲解我有一些还不是太明白,伺服始终朝一个方向旋转,滞留脉冲好像不会累积的吧。一直工作在ZRN时,就是说不管用什么脉冲输出指令,输出完脉冲之后,把伺服放大器的清零端子短接一下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