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中的"ADDP"是什么指令??

楼主(2009-06-22):
请教:三菱PLC中的"ADDP"是什么指令??

网友A:
就是脉冲执行型的ADD指令
区别于连续执行型。如此而已
比方说条件x0接通时执行两个数据的加法指令,在ADD后加P呢,说明仅在X0接通的瞬间,执行一次,若不加,则在X0接通后每个扫描周起都执行一次,结果将不可预测!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1楼说的对呀。猛得很。可以结案了。

网友C:
加法指令 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
1楼的 解释不错 很明了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小弟这厢有礼啦!

网友E:
1楼的正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