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不同

楼主(2009-06-22):
大家看看这两行程序从指令格式上说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区别在于[D= S1 S2]和[= S1 S2]
一个是32位的比较指令,一个是16位的比较指令。
在32位的比较指令中,虽然指令中只写了D110,但实际上它用来比较的数值地址是[D111 D110]。
在16位的比较指令中,该地址为D120。
当D110=0;D111=1或其他非0值;D120=0;D121=1或其他非0值时,第一条指令条件不满足,第二条满足。

网友B:
1楼斑竹讲的非常之对,另外想提醒楼主,以后看到指令前带D的(除掉该指令本身就以D开头,比方说DEC
等)应该就考虑是32位的用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现在明白了,原以为都是一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