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9-06-22):
很菜的问题。。 三菱有没有掉电后能保持数据。。上电后继续计数的计数器呢

网友A:
有 你可以全看说明书 每个系列的不一样不知道你是那个系列的?

网友B:
需要认真阅读编程手册……

楼主:
我用的C200.呀。。.断电就归零

网友C:
C200是一般的也就是普通的,要用C220-C234掉电保持型的

网友D:
要是没有掉电保持功能 那么断电后 在重新通电后 计数器将重新开始计数 以前的全部归零。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指点。。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