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负号怎么输不进PLC

楼主(2009-06-22):
请教高人!我用FX1S控制一个步进电机走步,控制方式为方向加脉冲,用信捷的文本预设它的脉冲数,负号文本上有显示,可寄存器里没有。用DMOV指令可以,郁闷。

网友A:
晕到!!!你用什么指令发脉冲???你既然用带负号数值,那么你就得用相对指令才可以。

楼主:
通过程序都可以,但在机器上用文本修改数据不行。

网友B:
這是二者的數據格式問題,
本人用proface屏和三菱PLC時也有,搞得老郁悶了,最後寫了正負判斷程序才解決。
很想學習學習!!
充耳不闻

楼主:
正负判断程序怎么样的呀,有样例吗?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