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我安装的是GX Developer7.08的编程软件,下载安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后不能编程虚拟仿真?

网友A:
真的懶得理那些新手了~~~

告訴醫生我病了,聽到這句話后作判斷嗎?提問題要動腦筋,你的問題別人能理解嗎?

一般我提問時會描述我使用的操作系統信息,硬件信息以及具體執行了哪些操作,屏幕有些什麽提示以及會附上一張問題圖片以幫助回答者理解我的問題所在,因此,我總是能從回答中較快的找到捷徑.

上論壇問問題最好先自己好好整理一下該如何提問題,看了大多新手的提問如同幼稚園的小孩提問題~

网友B:
楼主那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完全可以搭配。估计是你不知道这样使用而已,你不妨将你的使用过程说出来,在座各位也好指点!

网友C:
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可以使用的,我的就是。

网友D:
这个论坛比我去的别的好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真的懶得理那些新手了~~~

告訴醫生我病了,聽到這句話后作判斷嗎?提問題要動腦筋,你的問題別人能理解嗎?

一般我提問時會描述我使用的操作系統信息,硬件信息以及具體執行了哪些操作,屏幕有些什麽提示以及會附上一張問題圖片以幫助回答者理解我的問題所在,因此,我總是能從回答中較快的找到捷徑.

确实如此。。。。相同的问题,相同的提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完全可以搭配。估计是你不知道这样使用而已,你不妨将你的使用过程说出来,在座各位也好指点!

說的在禮,手冊不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