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软件如何将界面设置成中文??

楼主(2009-06-23):
Wincc Flexible软件如何将界面设置成中文??
我从新做了系统,将以前的flexible安装后,界面就是英文了。说明书也打不开了。
从新安装Flexible后还是一样的。
调界面语言步骤是:option------setting------workbench----user interface language -----选中文(里面也没有其他可选项了)
有遇到我这种情况的???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多看help,可以在项目里面做,也可以导出翻译

网友B:
调界面语言步骤是:option------setting------workbench----user interface language -----选中文
这样操作后界面不就是中文的了吗?难道还变不回来?
您安装的版本是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