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大家好!请问哪位有关于Q 系列CPU 的USB 驱动程序,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A:
这个驱动在你安装的GX-DEV中就有!安装时选择列表中选择,然后在驱动中找USB就可以了,系统会自动的进行安装的!

网友B:
你的软件文件夹里面的目录下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這些話題本站應該重複提過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