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我厂里的一个钢管拨料线最近老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拨料支架有时连续拨2次,这样就把前面的钢管压住了啊。正常的情况是,大概每5秒拨一次。现在的故障情况就是:5秒内连续拨2次。 但这种情况又不是连续性出现,有时一个小时出现一次,有时半小时内出现几次,急死我了! 料架是气动的!

     我自己的分析:PLC程序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也更换了电磁阀线圈。行程开关也检查了。都没问题啊。我只能怀疑是干扰的情况了。请各位兄弟姐妹给我支支招,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以及解决的办法。和我查找故障原因的方向。我真的迷糊了。。。如果是干扰,怎么解决啊。。这是干扰的原因吗?     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您至少要给段这个动作的控制程序,才能分析程序语句是否存在缺陷,导致容易做出错误动作。

当然,按照以前设备动作正常的情况来看,控制程序不会有问题;但有问题的极可能是一些误信号导致其输出条件成立。
这个,您可以通过监控输出点的状态来看看。

以上的办法能够确定电磁阀是否是严格按照PLC的输出动作。
先排除这个再说。

或者可以加上一段保护程序避免这个现象的产生,确保不该动的时候不动,然后再排查可能导致该问题的原因。
  • 下载积分:+1(王大帅)

网友B:
    查一下电柜各接线端子是否接确良好,如果气阀是弹簧复位的,看一下弹簧有没有问题,如果设备用了很长时间了,应该同程序没有关系的,就算是干扰,以前为什么没有,分析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改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可能电磁阀内部有漏气  或气钢内部不好建议更换  不知道你的汽缸是什么型号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你检查一下控制的接触器和小型继电器、气动阀等的接线是否有松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我们厂里的机器,如果控制柜里有大电流的导线经过就有干扰。经常是dc24v的中间继电器有微弱的闪烁,碰到这种情况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机壳接地就搞顶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电柜各接线端子是否接确良好,如果气阀是弹簧复位的,看一下弹簧有没有问题,如果设备用了很长时间了,应该同程序没有关系的,就算是干扰,以前为什么没有,分析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改动

    同意此类解释。建议楼主还是检查硬件方面的。前提是程序没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我公司一个星期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一开始我也以为是PLC出现的问题,因为近期我们的PLC经常出现触点坏的现象(已经用6年了),现场监控也没有发现问题,又检查接触器 ,最终排查到就是PLC的端子排接线松动了。
        建议还是先仔细检查一下外部硬件,都没有问题再用在线监控看看是否能行。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拿上笔记本在机子边搞杯茶   在机子边监视看是误触发还是硬件误动作啊。
    最好在加个限位试试看啊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软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有的元件用久了,坏了,有误信号出来!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J:
    强烈建议楼主查硬件问题.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K:
    对于这种随机的误动作情况,建议楼主打开电脑弄杯才定定心心地监控下。我公司流水线上调试的时候我曾经在电脑前盯了8个小时来确认误信号的来源的。有时候是传感器问题,有时候是干扰,有时候是误操作,最让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有个辅助继电器M59出问题,换个辅继就没问题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大家支招,已经搞定了。是操作工吧一把电扇的插头插到控制柜里面了。我拔掉就没出现这情况了,谢谢大家哈 ~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L:
    有时动作太快监控不到的,慢慢研究以下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M: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你就单独写个拨料汽缸的程序  单独运作下就可以看出来了撒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晕死,这两天又出现这情况了,好了3天,又来了。。。闷

楼主:
    我确定是干扰了,但还没找到干扰源,接地好像作用不大,好了3天。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我公司一个星期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一开始我也以为是PLC出现的问题,因为近期我们的PLC经常出现触点坏的现象(已经用6年了),现场监控也没有发现问题,又检查接触器 ,最终排查到就是PLC的端子排接线松动了。
        建议还是先仔细检查一下外部硬件,都没有问题再用在线监控看看是否能行。

    同意以上观点   很有可能是PLC输出继电器(Y000---Y--)触点坏  或者PLC的端子排接线松动
    我公司的出现过PLC输出继电器(Y000---Y--)触点坏掉  它有机械寿命的 好像是 30万 还是300万次 我不记得了 你要仔细观察一下拉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O:
    那就仔细分析了  在出现该动作时有那些可能加载的负载,有条件的话 代换相关负载的驱动源  足以区分干扰源

网友E:
    你的汽缸线圈是多少伏的?如果是24伏的,加个中间继电器,可以改成220伏的,这样抗干扰强.

网友P:
    应该是输入信号电路有问题,不要怀疑程序,如果肯定外电路没有问题,更换一个PLC看看。

网友Q:
    我觉得是硬件的问题,不要怀疑程序有问题!

网友R:
    应该是接头松动所致。

楼主:
    你的汽缸线圈是多少伏的?如果是24伏的,加个中间继电器,可以改成220伏的,这样抗干扰强.

    我今天试过了,不行。我吧线都换成屏蔽线了。。

楼主:
接头我都紧过一次了。。没效果。。难道是PLC触点坏了?

网友S:
多检查接线端子

网友T:
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 大多出现在硬件上 不过最好程序监测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