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关于变压器一二次侧电流电压变化影响关系

楼主(2009-06-23):
几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1 变压器如果一次侧电压不变 调整一次侧电阻使一次册电流变大 那么二次侧通路的情况下电流电压如何变化 如果二次侧接上一个负载电阻
那么二次侧电流电压怎么变化
2 二次侧空载时候和接负载时二次册电压和电流如何变化, 变化后是否会反过来影响一次侧电流电压 (一次侧电阻不便情况下)
3 调整二次侧电阻 使得电阻变小 那么二次侧电流和电压会怎么变 是否会反过来影响一次侧电压电流 如果影响怎么影响变化 (一次侧电阻不便情况下)
想请大家一起理一下思路

网友A:
给一个电路好讨论一些

网友B:
变压器没见过用电阻来调压呀?

网友C:
问题一:根据变压器 U1/U2=I2/I1由题意U1不变,使I1变大。即U2电压不变时,I2 减小,反之同理!!!接电阻与不接电阻电流是有和无的
问题二:不接电阻无电流,接后就有电流了电流大小根据负载大小(欧姆),同样负载的大小是影响一侧电流的成反比。
问题三:二侧电流变大,电压变小,同时一侧电流会变小电压就略高了。
(供参考)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