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我遇到难解的情况,用手提电脑通过USB转换线连接CPM1A怎样也连接不上

楼主(2009-06-23):
我遇到难解的情况,用手提电脑通过USB转换线连接CPM1A怎样也连接不上。后来用台式电脑直接用电脑上的COM1口,就能连接上。再尝试用台式电脑通过USB转换线连接,也是连不上。
我用手提电脑通过USB转换线连接CJ1系列的PLC是正常的。
请各位高手指教,否则车间的机器出问题时,要扛着台式电脑到车间了(因为现在的手头上的手提电脑都没有串行口)!

网友A:
您要在通讯设置里看看各项参数是否设置对了哦。尤其是USB转换COM后的端口号,要跟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的设置为一致才可以。
如果试过设置还是不行,那么可以直接购买一根USB的编程线缆,避免扛着台式电脑锻炼身体了~~

网友B:
我碰到类似的情况,换一根USB转接线试试。

网友C:
可以重新购买一根USB的编程线缆,我就遇到同样问题,价格稍贵些的,芯片性能就好些,换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建议楼主更换一条好的USB---232通讯线。
或许楼主的USB线屏蔽不好,而在现场有干扰信号导致的。
个人看法。

网友E:
重新购买一根质量好的USB转COM线。

网友F:
不会设com口就
com1换com2换com3换com4。。。
总有一款适合你啊。

网友F:
忘了说件事你的USB转COM的驱动装了吗??

楼主(2009-08-26):
我们公司就是在这方面小气!而领导出差的费用一个人半天的钱就够买一条USB的下载线了!我们做工控的挺惨的

网友G:
我也 遇到过 这种情况,是USB驱动没装好导致,你 重装下驱动就好了

网友G:
要么就换下你的COM口

网友H:
我们老板也是这样。我只有自己买一套。装个USB驱动

网友I:
建议你下个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J:
各位朋友,usb转换线大概要多少钱一根?

网友K:
买好一些的品牌USB连线 我用力特牌的转串口线不错的

网友L:
大约200多

网友M(2009-09-27):
应该是你的转换线不行,请问是USB-CIF31吗?PLC必须用工业级的转换线才可以
本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南五金电器城E区大道4座8-10号,是一家以经营进口设备电器配件为主的贸易商行。产品原装,质量保证,价格低廉。联系电话0757-82817174

网友N:
通讯设置检查了吗?USB驱动程序安装了吗?

网友O:
去买个com口的插卡,笔记本不支持usb

网友P: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用了价格稍贵些的,芯片性能就好些,换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