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我用的是三菱A2N的PLC,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序写不进去,也清除不了内存,提示为:ROM运行中,不能写入。但是能读出来,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位朋友能帮下忙?万分感激!!!

网友A:
请先编译后(按F4),再按提示方式写入程序.

网友B:
先将RUN拨到STOP

楼主:
还是感谢一楼朋友的热情,不过你所说的我都懂,事实上的并没你说的那么简单!

网友C:
三菱的PLC运行中是不允许请除内存的
要把它弄到停止状态才可以进行操作的

网友D:
是你的PLC软件安装有问题

网友E:
为什么程序写不进去

网友F:
能读出来  应该写是没问题的哦  查一下通讯  和plc  run  or  stop

网友G:
PLC在运行中是不允许请除内存的,
将RUN拨到STOP状态才可以进行请除内存操作的.
为了安全,最好是在STOP状态下进行程序的输入.
PLC无论是在RUN状态还是STOP状态都可以进对它进行程序的读取.这样现象是正常的.
  • 下载积分:+2(chzy_114)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LC在运行中是不允许请除内存的,
    将RUN拨到STOP状态才可以进行请除内存操作的.
    为了安全,最好是在STOP状态下进行程序的输入.
    PLC无论是在RUN状态还是STOP状态都可以进对它进行程序的读取.这样现象是正常的.

    这是PLC的基础知误,看看操作手册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以上朋友所说的我都操作过了,但还是不行,软件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其他的三菱PLC都能读和写的,而且也能清除内存,唯独一台不行,设备是日本制造的,上次有个朋友说让我看一下电池底下那排指拨开关是否处于关闭状态,我发现它的memory setting    switch 是处于OFF状态的,而memory  portect switch 也是处于OFF位置,后来我就把前者拨到ON位置,重新给PLC写入程序,但还是不行,总提示:ROM运行中,不能进行操作。请大家再讨论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I:
    通过编程软件强制STOP,再写入

网友J:
把plc开关拨到stop,后写入

网友K:
支持8楼意见

网友L:
A2N属于三菱大A系列PLC.
可能是安装了ROM卡运行的,
ROM卡内的程序是不可以在PLC上修改的,需要ROM书写器。

网友M:
RUN状态为运行状态 此状态下不能编辑
STOP状态即停止状态 再把编程器按到输入状态下 即可写程序
RUN STOP 状态下都可以读程序

网友N:
首先看你安装编程软件是不是勾了监视功能,换台PLC写入下可以就可排除软件问题,在就是PLC要打到OFF才可以写入,如果是A系列的运动控制CPU还需要用钥匙打到写入状态。

网友O:
有个像火柴盒一半大小的储存盒,把它拔出或关闭再写应该可以了!

网友P:
有没点击"替换"?

网友Q:
先将RUN拨到STOP。或用高版本软件

网友Q:
可能是硬件问题plc分三块1程序写入读取2输入输出3电源你这种情况不是软件有问题就是输入模块有问题

网友R:
运行时不准写入,停止在写

网友S(2009-08-21):
有些指令是不能在RUN状态下写入的,2楼的朋友说的没错。

网友T:
可能是安装了ROM卡运行的,你可先拔掉ROM后再写。最后将ROM插上。将程序写入ROM。

网友U:
m8000是否被强制?

网友V:
先下载原文件,再检查你使用的软件,看看是否破坏!有的软件可以在RUN时编程的。应该是plc内部设置问题。

网友W:
打开CPU模块的盖子将里面的拨码开关拨至相反的方向,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