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PLC程序远程监控如何实现?

楼主(2009-06-23):
我想通过网线监控别的省的PLC的程序,要对程序进行监视与修改,通过什麽方式?选用什么样的PLC?

网友A:
现在的plc都有这种功能了,既然是通过网线当然是网路访问了

网友B:
现在的PLC好像都可以做到,曾有三菱PLC的成功例子,加串口模块,加猫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PLC好像都可以做到,曾有三菱PLC的成功例子,加串口模块,加猫就可以
赞同。

楼主:
具体的例子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