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铝材料,用什么开关好?

楼主(2009-06-23):
各位大侠,我现在想检测带铝质的不粘锅,也不完全是铝,之前用的接近开关,由于感应距离不理想,实现不了,因为我要求感应距离在20MM左右,否则开关就会被工件撞击到,哪位大侠能帮忙下,检测铝质的不粘锅,也不完全是铝,这种情况下用什么开关比较好,感应距离要求在20MM左右,谢谢!~

网友A:
最好是询问一下基恩士(KEYACE)的技术工程师。因为它的感应器是比较好的。OMRON的都可以当垃圾丢了。

楼主:
呵呵。。。。好的,去询问下基恩士的

网友B:
磁的不行就用光的嘛!

网友C:
再不行就看看能不能装光纤喽距离是肯定没问题的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成本啦

网友D:
可以用电容性的接近开关,对铝会敏感很多
也可以用光电,超声波,或通过小机械带动微动开关也是不错的选项......

网友E:
你可以用光纤传感器 反射或对射的 成本大约一百多一点

网友F:
用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G:
你可以用光纤传感器,或光电开关都是可以的.

网友H:
我想也是用光电的 自反射的那种就可以

网友I:
如果现场许可,没有滴水等,可以用光纤传感器,光电开关,如果现场环境恶劣,可用P+F公司的NBN50的,如用标准检测板,检测距离在50MM,检测铝在20-30MM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J:
我们用的光电开关,对铝合金的感应不是太好,建议楼主不要用OMRON的光电开关!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K:
由于铝会反射光线,效果不好;建议用电容式接近开关感应距离在30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