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买回来西门子PLC原装USB连接线不够一月,连接过S7 200一次,还保存了程序,程序有了变动,今天想去更新程序,可就是连不起来,因为适配器上面的三个指示灯一个也没亮,另到第二台电脑装这连接线的驱动都装不进.请高手帮忙.

网友A:
200专用的好久没用都忘了指示灯是什么状态了,但好像不用驱动的啊。只要端口设置没错就行了。忘记设置的话可以用波特率自动搜索功能哦。
西门子的线还没有这么脆弱,变成一次性的了~

楼主:
我的是USB,带电插拔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烧了.

网友A:
那就换台电脑、换块PLC再连线试试!USB带电插拔烧掉的可能性要比串口低才对!

网友B:
我的也是西门子USB的原装的,从来都是带电插拔,好多年了,还没有出实现过任何问题。
如果3个指示灯都不亮的话,是否是从适配器到PLC的哪一段两头都是9针的短线出现问题了。适配器的电源是经过PLC通讯口提供的。插上后,就有两个指示灯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西门子USB的原装的,从来都是带电插拔,好多年了,还没有出实现过任何问题。
如果3个指示灯都不亮的话,是否是从适配器到PLC的哪一段两头都是9针的短线出现问题了。适配器的电源是经过PLC通讯口提供的。插上后,就有两个指示灯亮的。

您的线缆是200还是300的?
请教下200的那根跟300的指示灯一样,插在PLC上就会亮灯吗?
好久没有使用200的线,都忘记了!

楼主:
我的应该是200,300,400都可用。我试过用另一台电脑和另一PLC还是一样。我咨询了厂家工程师,他说可能是我带电插拔太多的缘故,让我返厂检测。可就我所见高手没哪一个是断电插拔的!

楼主:
对了我用过解密软件,之前没密码,当时是这样的:我连接上PLC出现密码方框,我就用解密软件,居然安装人机触摸软件。之后才出现解密画面,一点解密就出现什么…802…错误?我以为是连接线放反了,就调过来,再插上,不亮了!

楼主:
后面那一段线如何接法?

楼主:
我的是2-2 3-3 4-4 5-5 7-7 8-8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A:
看了楼主前两贴,迷茫了……

2--------------------------3
3------------------------- 2
4--------------------------6
5--------------------------5
6--------------------------4
7--------------------------8
8--------------------------7

这是232线缆的接法。您不是用的USB线吗?

解密,出现安装人机触摸软件,这是您的电脑的问题,与该软件本身无关哦~

虽然很多人带电插拔没出现问题(包括我),但最保险的当然是断电喽。

楼主:
我用的的确是USB,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清楚。这根连接线它有三部分组成嘛!第一是电脑到适配器,第二是适配器,第三是适配器到PLC的。有师父指点说可能是适配器到PLC的那根线故障,所以我量了一下自己的,再对照你们的。所以我问的就是这第三根的接法。

网友A:
明白了,您说的是它了:

楼主:
对。就是它

网友A:
该段线缆接线图:
看来您的线是没有问题的。如果PLC端口没问题而插上线缆后Adapter的指示灯(MPI、Power)不亮的话,就要看看适配器了!

楼主:
我就是不明白,一千多的连接线居然比几十块钱的还容易烧.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劲哦。
若非西门子升级换代,好多人都可以一根线缆伴终生。
下载积分:+3(lumingxi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的线缆是200还是300的?
请教下200的那根跟300的指示灯一样,插在PLC上就会亮灯吗?
好久没有使用200的线,都忘记了!
您在13发的这个图片对S7-200/300/400通吃。是西门子原装的。我目前正在使用中的。。。记得不论是用在S7-200系列还是300,400系列,只要适配器正常,在没有查电脑前,是两个指示灯亮的。

网友A: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现在使用的也是这根 6ES7 972-0CB20-0XA0;
我想问的是200用的那个PPI线缆6ES 7 901-3DB30-0XA0,其上面的指示灯Tx、Rx、PPI之状态。
手头没有这根线,没法试试。只是忽然忘了,很想知道这个状态如何~~

楼主:
昨晚我的又拿去第三台电脑测试,还是不行?装好了驱动,把线连接好电脑跟PLC居然没有发现新硬件.我也记得在没有查电脑前,只插PLC是两个指示灯亮的.是烧了还是.......看来只有返厂.

网友C(2009-10-07):
你的线肯定烧了,不管你的usb口有没有插入电脑,只要那个db9的接口插入plc的接口里,就有两个灯pow和mpi会亮的。但是你光插usb口,不插plc的接口,三个灯都不会亮的,电源是从plc接口取的。(说实话,现在的生产线怎么可以随便的想停就停呢?我从来都是带电插拔的,估计几百次都不止,都没问题。我的也是西门子usb原装的)

网友D(2010-03-04):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用一次,以后再也连接不上了。你换个高版本的软件就可以了(当时我也没办法,从网络上下了个高版本的软件就可以连接上了)

网友E:
环境版本和接口设置

网友F(2010-08-19):
一千多买得到原装的吗,哪里有?

网友G:
端口设置里面选择了USB么?如果不选上面的灯是一个都不亮的

网友H(2010-09-24):
好麻烦啊

网友I(2010-12-14):
呵呵 用一次就烧了 我都带电拨插了N次了 都还可以用

网友J:
200的编程线可以自己做一条,网上有接线图,就是普通的232转485就可以了

网友K:
USB口刚插入电脑的时候,那个声音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