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10A伺服放大器报AL-52

楼主(2009-06-23):
三菱MR-J2S-10A伺服放大器报AL-52,经更换伺服电机编码器还是不行求助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A:
编码器电缆检查了吗,看看插头的针脚

楼主:
编码器电缆也换了

网友B:
AL52是误差过大。1、增加加减速时间。2、增大转矩。3、参看位置环增益1 NO.6参数。
如果是螺杆和滑轨机构的。给螺杆滑轨加点油。
实在不行就换马达了。

网友C:
前些天,发生同样故障AL52,最后换了伺服放大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以解决是伺服电机电源线一相断了,
下载积分:+2(sjm21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D(2009-08-10):
我遇到的是机械传动缺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