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与三菱PLC++
学无止境+++

楼主(2009-06-24):
请问松下伺服与三菱Q系列的PLC怎么连接
已有Q02CPU 与QD75,怎么用QD75控制松下伺服MBDDT2210
怎么接线,++
请有这么方面资料的大侠不吝赐教++
youqinhui@126.com
谢谢++

网友A:
松下伺服驱动器的资料,Q资料网站里就有,
1、QD75M2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两台三菱伺服驱动器(CN3中针脚分配下)还是可以的,没做过松下的(松下带一个232口和485口,就不好弄了)
2、QD75M2和Q02CPU位置控制模式下接线就可以的,跟三菱的差不多,相同功能的端子

网友B:
貌似QD75M的控制模块只是三菱伺服系统专用的,不能用来控制松下伺服驱动器。
高手请指正

网友C:
你好
可以看看吗

网友D:
三菱的QD75M2是三菱B型放大器专用的,用的是SSCNET总线,肯定是连不了松下的
松下伺服与三菱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