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H) PLC 与 FX3U PLC 用RS422通讯如何通讯?

楼主(2009-06-24):
硬体配置 Q02(H) PLC 使用QJ71C24模块与 FX3U PLC 编程PORT 用RS422通讯如何通讯?

网友A:
硬体配置 Q02(H) PLC 使用QJ71C42模块与 FX3U PLC 编程PORT 用RS422通讯如何通讯?
没有QJ71C42模块吧,应该是QJ71C24N(232通道一个,422/485通道一个)2通道的传输速率有限制,422/485通道是转换用的,由程序里面指定,FX3UPLC要加FX3U-422-BD,具体通讯协议看看三菱通讯手册吧,这样做有点复杂,不太用这样的方式做
以上仅个人观点。

网友B:
最近也学习这个,关注中。

楼主:
是C24模块 笔误 1楼的兄弟 是用什么方式 实现Q与FX通讯的?

网友C:
无协议方式!

楼主:
谁有相光的程序

网友D(2009-08-25):
FX系列422口之作外部通讯使用,那么就是说你必须用Q的PLC带上422通讯卡,再发送指令.如果收到的是NAK,(char6),就证明通讯部成功。
通讯格式自己找找,或使用威伦触摸屏的在线模拟,然后打开端口监视软件,看具体的ASCII。
本人用C#做过。现在在公司,没有了资料,写成类后就不再理会。只要在程序中调用。这个东西应该不难做。
这个通讯跟字符串格式跟FX2N同三菱E540那些系列变频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