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请教:欧姆龙PLC的编程问题(CX-Programmer)!!!!!!

楼主(2009-06-24):
初学欧姆龙PLC,遇到下面问题:计时器的触点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如图提示),查了下编程手册没有找到怎么解决!
请问各路大侠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触点输入的时候不应输入"TIM",直接输入“T定时器编号”
下载积分:+2(satakelu)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就我個人認為,你沒事起個容易混淆的變量名干什么?
系統為何不給你起這個名字呢?想想就明白了,CX-P軟體因為可以更改PLC類型,所以必須要考慮到CPM這樣的機型,而這樣的機型的定時器為TIM。
你如果只是應用定時器觸點,那么應該多看看你的PLC編程手冊,你的PLC編程手冊中定時器使用的是T區域,而沒有TIM區域,因此,你需要將觸點名定為T1,而不是TIM1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请注意PLC的类型
浪迹天崖

网友D:
CPM1A. 2A的就可以 CP1H以后的就不可以了

网友E(2009-09-18):
TIM 001,,中间要有空格

网友F(2009-12-25):
TIM001是错的 要这样T001

网友G:
应该是T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