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关于欧母龙的通信问题;大家来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9-06-24):
我对欧母龙这方面不是很懂;大家帮我看一下;两个绿灯一个变成红色一闪一闪的;这是不是通信故障啊?通信电缆有一百二十蚊;还有哪通信线接口哪里有五个插线口;分别是什么线的啊?

网友A:
這應該是DeviceNet,
分別為:-電源,+電源,CAN-H信號綫,CAN-L信號綫,屏蔽綫
紅燈閃爍,檢查接綫是否正確,需要的電阻是否正確
充耳不闻

楼主:
要接这么多线的吗;我们接线都是接三根线的啊!接线没问题的;不过通信线是和动力线槽一起走的; 是不是干拢问题啊;不过换新线又正常了;不过线用二三个月又出现这个问题;又换线又可以;线放在线槽不可能断的;你说的需要电阻是不是接地限流电阻啊;这个电阻怎么计算啊;

网友A:
把模塊型號説明?
根據型號確認是DeviceNet的I/O模塊,還是Remote I/O遠程模塊。
你說接三根綫,是+24v, 0v, 信號,這三根綫?是的話,是Remote I/O遠程模塊,它不要電阻。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