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FX1N-40MR在运行时,COM与电源零线短接故障处理

楼主(2009-06-24):
前辈们 !朋友们! 请教您们一个问题, 我今天调试的时刻不小心将FX1N-40MR的输入COM和电源零线短接了。 故障现象是输入口没反应电压由原来的24V变成了3V , 利用软件强制X端输入没反应,电源指示灯是好的,运行指示灯也能指示,但是我发现软件监控时,它只运行到5MS就停下来,运行一直显示5MS。这个问题您们碰到过没有,有没有救,怎么处理?维修大概要多少钱?谢谢。com端接的是+24v

楼主:
com是输入端的com

网友A:
如果指示灯显示正常,维修不会超过200元。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可以维修,+QQ279106326

网友C:
把PLC的外壳拆开,取出上层的主板,和继电器板,要拆到最底下的电源板,然后把与主板连接的电源的输入输出线的插头取下来,插头应该有二个,一个是220v 的电源插头,另一个是24V与5V的插头,因为楼主说电源指示有的,那么是24V的部分坏了;从以上分析,220V输入部分也是好的,否则不会有5V输出,关键要查24V部分的几个零件,要么是稳压部分,要么是整流部分,也有可能是电解电容由于COM与N线短路造成损坏。仔细检查应查的到的,祝楼主好运。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 各位朋友 我决定把它发到上海去 我们这个网站的三菱技术维修部 去维修 谢谢各位关照位

楼主:
结果出来了 I/O板坏了 更换I/O板606元 维修费230 更换所有外盒62 总共898
下载积分:+2(sjm213) 同情下

网友D:
呵呵!898元可以买个二手的FX1N-40MR的了!
下载积分:+5(sjm213) 举报有奖!

网友E:
买个新的FX1N-40MR也不过1500元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结果出来了 I/O板坏了 更换I/O板606元 维修费230 更换所有外盒62 总共898
是不是他们搞错价格了,你再电话咨询一下他们,如果没有摔坏怎么要换外壳呢?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修复I/O板的啊,只是没有烧得看不清楚,或者板子烧穿之类,但如果你想加工成新机器出去,那就真得换I/O板了,再更换一下外壳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G:
晕。明显遭大刀了。

楼主:
感谢各位来看此帖,帮我出谋划策。外盒是运输过程中被压坏的。I/O板就不知道坏到什么程度。

楼主(2009-07-28):
后续!结果等了我20多天,修好了上外盒,更换了I/O板,但是下外盒没有货,至少等三个月。我公司工程紧,没有时间等。拿回来,花1500买了个新的。再等三个月黄花菜都凉了,日本人的毕竟是日本人的。什么时候我们国家能有自己的好PLC,等我有钱了,花个十亿人民币也要造出来。我们的卫星都上天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自己的好PLC呢?哎!强烈支持要有自己品牌的好PLC

网友H(2009-11-06):
只要按四楼的办就行了,你被忽悠了

网友I:
都说的很好也

网友J:
血的教训,调试一定要小心,特别是调试国外品牌。国内品牌,因该没事。国内品牌的还是耐搞的。即使坏了,花钱也不多。

网友K:
价格贵了,可以买个二手的

网友L: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现在师傅教我接的线,跟你们说的有点不一样 。我们也是用三菱的啊 我们是这样接的:输入端的COM接N01(也就是负极),如果输入端出现的是S/S就接P01(正极) 这样也能用啊 为什么不会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