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J71C24N的RS232口与海泰克的通讯设置?

楼主(2009-06-24):
求助:三菱QJ71C24N的RS232口与海泰克的通讯设置?
触摸屏和QJ71C24N的通讯参数均设置为19.2kbps,8位数据位,odd校验,1位停止位,通讯协议格式从1到5均试过,
用通讯协议5触摸屏通讯指示灯正常闪烁,单QJ71C24, ERR灯亮,出错代码7F23.
请使用过QJ71C24的大哥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A:
要看海泰克的屏有没有QJ71C24的驱动!

网友A:
HMI端与QJ71C24端的传送参数要设置一样,应该是设置开关2为双向向协议,就是说开关2的值设为7,开关1的值就对HMI端的波特率,停止位等等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同意1楼大哥的说法,两边的参数是一样的,7种协议都试过.觉得还是1楼说的对,海泰克无QJ71C24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