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FX2N-2AD模块所说的占用基本单元8个I/O点是指的实际的8个点吗?还是别的?模转数的过程是在模块中完成的然后传入PLC中,还是在PLC中完成的?

网友A:
在PLC中完成的话,那么要模块干什么?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PLC中完成的话,那么要模块干什么?

    说的是啊

网友A:
    引用楼主好问于2009-06-24 15:02发表的 模块问题 :
    FX2N-2AD模块所说的占用基本单元8个I/O点是指的实际的8个点吗?还是别的?模转数的过程是在模块中完成的然后传入PLC中,还是在PLC中完成的?

    当然是指实际的8个点,计算在输入或者输出均可。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占8点的意思就是 在设计最大I/O点数中 已经被占用掉 8个点

    小系统 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

    模块 中完成的..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还是不明;能说个例子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