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过AUTOCAD Electric 2008中文版的软件的???

楼主(2009-06-24):
有没有使用过AUTOCAD Electric 2008中文版的软件的???
告诉一下那里可以下载!

网友A:
Verycd就有下载哦,3.8G,也可以在那里找到2010的版本,解压后5.1G。
你的PC如果不够强壮的话建议你还是用2006版本,或者换用其他的电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