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电机的实际功率与标定(额定)功率.
我知道在设计电机时,是有个理论的功率的,那个理论功率肯定要比电机的额定功率要大.
假如,我现在,铭牌上写着是3.7KW的电机,它的实际输出功率是比额定大还是小呢?
我觉得是大,因为搞过设计的都知道.我理论有3.7KW的话,铭牌上是绝对不会写3.7KW的,只是写比3.7KW小的功率.

同样,我觉得,铭牌上写着3.7KW功率的电机,它的实际输出功率应该会比3.7KW要大.
这里是否存在一个损耗的百分比,或者存在一个设计系数.
这个数一般是多少呢?
打个比方,我设计是100KW的,但是把损耗算上,还有一些实际不能达到理论要求的.所以都会有个损耗系数或者安全系数,这个数是90%,那最终我在电机名牌上写着90KW的额定功率.

因为我现在给一分建议给公司,关于节能的,也就是省电费.所以要把数算得精确一点..
希望大家能提供点建议和数据..
非常感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就是实际功率,如果是输入功率,会写KVA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个人认为大部分电机都工作在额定功率以下,并没有满负荷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额定功率-----电机输出功率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电机的额定功率是指轴的额定输出功率。
    所谓额定输出功率,通常是在电动机额定工作制条件下,
    连续运行,电机的温升不超过绝缘材料耐热等级的输出功率。
    而电机的实际输出功率由负载决定的。
    电动机的输入功率要比轴输出功率大。
    这些道理电机学原理上讲的很清楚。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