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FX系列的篇程口与通信扩展口的通信格式是随PLC参数的设置一起改变吗?请叫高手!
    也就是说,如果我在GX  Developer中的“工程项目一览”中的“PLC参数”中设
置了通信格式,设置的这个通信格式,是只对通信扩展口有效呢?还是对通信扩展口
和篇程口都有效呢?
    相同的说法还有就是:条码扫描仪和触摸屏的通信格式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能用通信扩展口连接条码扫描仪而篇程口连接橱摸屏吗?
   通信扩展口指与篇程口相近的这个接口。
    望高手指点,最好给个说明,或者发个帖子让大家学习学习!会有很多人阅读的。
                                      先谢谢!

网友A:
编程口是不能改的!当然指的是扩展口。

网友B:
1、变成口协议不可更改
2、可以通过扩展口连条形码阅读器,同时用编程口连触摸屏。编程口连接触摸屏时,PLC不用设置任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