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得到一个GP Pro EX 2.5的文件,可惜只有2.2版本的编辑器,想找2.5软件下载,却还没有找到,请教各路高手,何解?

网友A:
没办法,GP-PROEX2.2 是无法打开2.5的。
想办法找个2.5的才能打开,目前还没有中文版,只能买个英文版的。

楼主:
唉,这样子如何是好呀,,,,

楼主:
但还是谢谢楼上的大师,呵,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这样子如何是好呀,,,,

那就等待官方釋出2.5升級版時在下載吧!

楼主:
如果高版本的文件能不能在高版本的编辑器里保存为低版本呢?

如果不能,只有无穷无尽的等待了, 为了看一个文件,去买一个编辑器,好象有点不值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高版本的文件能不能在高版本的编辑器里保存为低版本呢?

如果不能,只有无穷无尽的等待了, 为了看一个文件,去买一个编辑器,好象有点不值 ,呵呵

你是要看你自己設備上的程序嗎?

楼主:
不是有个朋友给了个程序给我看看,作个参考,却看不了,实在有点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有个朋友给了个程序给我看看,作个参考,却看不了,实在有点郁闷。

你朋友的程序那來了,莫非他有........

楼主:
正是呀,我找他要,他也没有安装程序,所以没有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是呀,我找他要,他也没有安装程序,所以没有办法,

升级程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