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5):
各位共控朋友,不知道大家对电磁阀有没有比较精通的?我想问一下电磁阀的电后,线圈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动作,指示灯会亮吗?

网友A:
如果阀芯卡住,阀上的发光二极管会亮,电磁阀不动作,这时如果长时间得电,线圈发热。

网友B:
引用楼主qiulong216于2009-06-25 06:55发表的 电磁阀相关 :
各位共控朋友,不知道大家对电磁阀有没有比较精通的?我想问一下电磁阀的电后,线圈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动作,指示灯会亮吗?

把两个词语搞反了,楼主应该这样问:各位共控朋友,不知道大家对电磁阀有没有比较精通的?我想问一下线圈得电后,电磁阀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动作,指示灯会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词语搞反了,楼主应该这样问:各位共控朋友,不知道大家对电磁阀有没有比较精通的?我想问一下线圈得电后,电磁阀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动作,指示灯会亮吗?

电磁阀动没动作线圈是无法判定的,指示灯只是在线圈得电时方便人员目视效果,即使线圈烧了也不能用 指示灯来判定的,可以将线圈从阀体上取下通上电源,用随身带的起子或什么铁质物体插入线圈凭手感应是否线圈有磁通产生,虽然是土办法但是判定线圈好坏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