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技术含量相当高的程序,中大型PLC,横河的

楼主(2009-06-25):
前天公司来了一台绑定机,是横河的PLC现把程序与大家分享一下,技术含量很高的,里面包括伺服马达控制,串口通讯,智能判断等,我也正在看,与大家共同学习
下载积分:+10(wxh0734)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网友A:
没有软件打开啊,楼主能否传我软件呀
532904130@QQ.COM
QQ:532904130

楼主:
我是用公司的电脑,原来他们都安装好了横河的程序,明天看看能否找到原安装程序

网友B:
高级点的绑定机都是用C++来编程的。根本不用PLC来编的。因为PLC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这里绑手机屏幕上IC的绑定机都是用松下生产科技株式会社的TBX。大约390万RMB吧。TB33已经是很老的机台了。已经停产了。伺服马达有16个。最牛b的就是影像认识系统。估计要好几十万吧。抓IC的MARK点是很快。压两片玻璃的时间大约是10秒钟。当然我是说。10秒出2片玻璃。从入料到出料的话时间大约是14秒这样。两个本压单元。一次可以压4片玻璃。步进马达有很多。共有4个TABLE,都有X、Y、西塔轴的。松下的速度是很快。大陆估计也有做这样机台的。自动化程度和松下的比起来是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主要还是影像识别部分和加工的精度部门难搞定。要求绑定的IC精度是5个微米以内的。而且每年评定一次机台。为A级机台的。都是做HTC、SAMSUNG、NOKIA、MOTO的型号。B级机台的就是做那些客户要求不是很高的产品。C级的机台就是为山寨机做屏幕了。日本做的机台速度、精度、流畅性方面、维修、布线、用料都是很好的。台湾做的机台,一直是达不到这样的要求。特别说明一点。伺服的控制器用的是三菱MR-J2M系列的。模块式的驱动器。还有定位模块是很大的一块板。一块板就可以控制很多个轴了。用的也是SSCNET串行总线通信。马达的功率比较小。在400W以内。松下的机器都用三菱的马达。包括松下的SMT 贴片机也是用三菱的马达。可见。松下的马达质量还是一般的。
没事出来吹吹牛。

网友C:
有没有相应的电气图呀?

楼主:
图纸都是在纸上面,过几天看看能不能扫描下来发给大家

网友D(2009-12-24):
我终于打开了,没弄过邦定机,没有图纸没法看,不能理解,望楼主能解决一下!!

网友E:
有没有电器原理图请发一份

网友F:
楼主有没有编程软件发一份用下呀?GLASSES.TU.163@163.COM

网友G(2010-04-06):
第一次见横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