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触摸屏编程软件与仿真软件为何不能通讯

楼主(2009-06-25):
我在用触摸屏编程软件对仿真软件进行数据传递时显示如下
但是仿真软件设置为GT11
同时编程软件设置为GT11
请大虾指教原因何在

楼主:
我在用触摸屏编程软件对仿真软件进行数据传递时显示如下
但是仿真软件设置为GT11
同时编程软件设置为GT11
请大虾指教原因何在

网友A:
触摸屏仿真 不是要配合PLC仿真软件来使用的吗?
你用触摸屏设计软件 设计好的工程,先保存起来,再启动PLC编程软件打开PLC程序,在启动PLC仿真
最后用触摸屏仿真打开你设计好的触摸屏工程 就可以仿真了啊
你说的触摸屏设计软件 和仿真软件 怎么用? 我倒没听过...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同意2楼,触摸屏仿真软件要和PLC仿真软件一起用,需要先打开PLC软件之后再打开程序仿真软件,下一步才是触摸屏软件和仿真

楼主:
是不是不需要把触摸屏软件的程序输入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