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25):
PLC语句疑问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这句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將特殊模組的參數1清零。
以上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特殊模组写指令。
将特殊模组1(紧接PLC安装的第一个)缓冲存储器BFM#1的数据设置位H0,共计传送一个缓冲存储器BFM。
指令采用脉冲执行方式,即指令前面的操作条件由OFF变为ON仅执行一次。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把(H0也就是)0写到 (第一个K0也就是)0号位模块 (第二个K0 也就是)BFM#0号缓存寄存器中......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那为什么我在三菱FX编程手册里找不到该功能语句的介绍呢?

楼主:
刚才灵光一现,上面的那个TOP是不是就是TO和P是组合,本应该是TO吧,P就是脉冲输入的意思,是这样理解吧?难怪我找不到,现在找到了,哈哈。。。谢谢各位!~
下载积分:+1(sjm213) 灵光一现,顿悟

网友C:
功能指令 78 79条就是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恩,已经找到了,在看呢,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