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解密怎么用?

楼主(2009-06-25):
有哪一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我,S7 200解密怎么用嘛?

网友A:
不用费力了。

网友B(2010-11-25):
S7-200,解密软件怎么用

网友C:
没用过2.0以后的没发现有能破解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2。0以上的确实不能用

网友E:
不能解啊,要拆芯片的

网友F:
什么软件,具体的名字,cn的也很好解,外壳打开,用编程器座卡住,软件直读,就可以解,不明白的找我 q:549329453

网友G(2011-06-19):
西门子的可以解的,,200.CN XP的都可以,,,具体不懂的我可以帮忙解答,,QQ381844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