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问三菱FX1N与FX2N的区别

楼主(2009-06-25):
以前做的项目选用的是FX2N的,发现FX1N体积更小,但不知道有何区别,一直没换,如有FX1N的手册,能否给一份我,或提供下载地址也行。
------------------------------------------------------------------------
txmjw@yahoo.com.cn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呀

网友B:
楼主在发表主题前应该浏览论坛各版块大致内容,并合理利用“搜索”功能搜寻相关资料。
您想要的资料可在该处寻找: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23.html

楼主:
谢谢版主,刚到家园不久,一切还在学习中。

网友C:
指令有些区别。有的指令在1N里可以用在2N里不可以用。
相反有些指令在2N里可以用在1N里不可以用。
看你对控制的要求了。2N的可比1N的贵哦!

网友D:
寄存器不一样,2N的比1N的多

网友E:
功能指令多,寄存器多。

网友F:
最大的区别:
FX1N最大到128点,FX2N最大到256点。

网友G(2009-11-24):
扣好多分也,

网友H:
FX2N 比FX1N功能要强大,而且FX2N可做浮点运算

网友I(2011-04-02):
我也不找到

网友J:
FX2N功能應該比較強大
请问三菱FX1N与FX2N的区别
http://ymmfa.com

网友K(2011-06-22):
一、三菱PLC FX1N 系列简介
FX1N系列是功能很强大的微型三菱PLC,可扩展到多达128 I/O点,并且能增加特殊功能模块或扩展板。通信和数据链接功能选项使得FX1N在体积、通信和特殊功能模块等重要的应用方面非常完美。

一个三菱PLC单元能同时输出2点100KHz脉冲,PLC配备有7条特殊的定位指令,包括零返回、绝对位置读出、绝对或相对驱动以及特殊脉冲输出控制。

内置式24V直流电源 24V、400mA直流电源可用于外围设备,如传感器或其它元件。

时钟功能和小时表功能 在所有的FX1NPLC中都有实时时钟标准。 时间设置和比较指令易于操作。小时表功能对过程跟踪和机器维护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持续扫描功能 为应用所需求的持续扫描时间定义操作周期。

输入滤波器调节功能 可以用输入滤波器平整输入信号(在基本单元中x000到x017)。

元件注解记录功能 元件注解可以记录在程序寄存器中。

在线程序编辑 在线改变程序不会损失工作时间或停止生产运转。

RUN/STOP 开关 面板上运行/停止开关易于操作。

远程维护 远处的编程软件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通信来监测、上载或卸载程序和数据 密码保护 使用一个八位数字密码保护您的程序。

网友L:
不知道哦 大哥

网友M:
容量和反应速度后者比前者好,FX1N经济实用

网友N:
FX2N 比FX1N功能要强大,而且FX2N可做浮点运算,有些指令在2N里可以用在1N里不可以用。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