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电磁阀的线圈电流

楼主(2009-06-25):
如何控制电磁阀的线圈电流,应该使用那些电器元件,请与指教

网友A:
在电磁阀工作电压允许的情况下,改变其工作电压

网友B:
是普通电磁阀还是比例阀?
要是普通电磁阀控制电流作甚?

网友C:
兄弟,比例电磁阀才可以控制电流,进一步控制电磁阀,调整比例电磁阀控制器即可调整电流控制阀速

网友D:
是普通电磁阀还是比例阀?
要是普通电磁阀控制电流作甚

网友E:
一般电磁阀的电流是阀的功率决定的,几乎没有控制的余量.楼主说的是比例阀吧?这个是用模拟量输出或其它控制元件控制的.

网友F:
比例阀+放大器可以控制,但比例阀一般都比较贵

网友G: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