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5):
请问膜卷传动过程中,因从动轴逐渐变小,主动轴逐渐变大但还要匀速传动,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用编码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传动轴与被传动轴之间,不要用硬连接,而是用夹橡皮之类的软连接。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用张力控制器控制被动轴与从动轴的张力就没有问题啦,你至少需要带PG卡的矢量变频器,另外从动轴与被动轴的马达必须是带编码器的才能可靠运转
  • 下载积分:+3(zcm2009)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张力控制器控制被动轴与从动轴的张力就没有问题啦,你至少需要带PG卡的矢量变频器,另外从动轴与被动轴的马达必须是带编码器的才能可靠运转

    同意此种方法,我在原单位时使用是韩国的设备(钢带缠绕)就是用的张力控制。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用艾默生TD3300型变频器可以组成该系统。根据不同卷材、不同的张力和线速度有成熟方案。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这看来 是要根据速度 来决定主轴的转速,而不能光由主轴来控制速度

    卷小的时候,主轴的转动速度肯定要快点,卷大以后 转动速度就慢下来...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同意3楼说法,控制张力是最保险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用艾默生TD3300型变频器可以组成该系统。根据不同卷材、不同的张力和线速度有成熟方案。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用推拉力计,测量一下在正常生产过程中,这两个轮之间的张力是多少,依这个张力的大小,选取一只铁棒,装在主动轮和从动轮之间的膜片上,如果张力过大,会把这只铁棒拉起来,如果力过低,这只铁棒就会往下掉,总之,这样,在铁棒上升和下降的运动过程中,带动一只电位器来调节变频器的速度,当张力过大时,铁棒上升,带动电位器使变频器速度降低,反之速度升高,管用的,普通变频器就可以实现,只是利于机械结构上的连动电位器做变速动作罢了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2009-11-23):
    个人认为:收卷和驱动都要用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 ,用矢量变频器控制这两台电机,放卷用磁粉离合器控制张力,在驱动轴上加装一个增量形的编码器,用来计数。放卷也要加一个,用来计算膜卷当前的数据。再能过膜的参数:厚度等,膜转一圈就是两上厚数,从编码器上的数据可以知道转了多少?这样就可以求出当前的直径变化,从而减小,增大放卷,收卷张力。最终达到恒张力的目的
  • 下载积分:+2(ydyzq123)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个人认为:收卷和驱动都要用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 ,用矢量变频器控制这两台电机,放卷用磁粉离合器控制张力,在驱动轴上加装一个增量形的编码器,用来计数。放卷也要加一个,用来计算膜卷当前的数据。再能过膜的参数:厚度等,膜转一圈就是两上厚数,从编码器上的数据可以知道转了多少?这样就可以求出当前的直径变化,从而减小,增大放卷,收卷张力。最终达到恒张力的目的

    我看我们公司绝大部分的设备都是使用此中办法实现~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