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5):
1. CPU的地址设置,一般从3开始,不要使用1,这些都是系统的缺省值,不建议使用。

2. 选择CP443-5,属性,DP-MASTER,选择DP-V1,因为它的处理能力比DP-V0 好些。

3. 点击IO模块属性,可以看到其所支持的信号类型,我们可以改变它的测量的信号类型和范围。供电频率一般都是50HZ(固定的),我们不做改动。两个通道为一组,两线制与四线制不要放在一起。模拟量地址一般从512开始。 打开AO卡片属性,可以设定一类值,此值将作为CPU断掉后的输出结果,即:CPU停掉后将产生的结果,有三种选择,一是输出无电压和电流,二是保持原值,三是选择替代值。

4. 保存修改后,都可以点击consistency check,看下有没有错误。

5. 从option中下拉选择PG/PC Interface,设置接口。

6. STEP7 编程,FBD,LAD可以转换成STL,但是STL不一定能转换成FBD和LAD。 因为其语句的严格要求。不过STL的编程的好处是可以看出执行语句的先后。

7. 语句是用户程序最小单元,由指令与地址组成。 动作 1 动作 0 常开触点 不动作 0 常闭触点 不动作1 Memory Function, Bit Memories,中间变量针对复杂操作,“M”指具有储存功能的标志位。 RLO指逻辑操作结果

8. 十进制系统,十六进制,二进制,及数据类型。

9. S7-300有两个累加器,S7-400有四个累加器。

10.扫描时间包括PII,用户程序,PIQ,操作系统,这些统称为循环扫描时间。 最小的响应时间是一个循环。最大的响应时间是两个循环。 PLC不能识别非常快的信号改变,所以输入信号应持续至少一个循环以保证能够识别。

11. 块的类型与功能 组织块OB 功能块FB(必须带一块数据块) 功能FC 数据块DB 组织块是操作系统和用户程序之间的接口。整个程序可以保存到循环处理的OB1里。(线性编程) 功能的调用,它提供在用户程序中传递参数的功能。 DB:有全数据块(整个程序有效),结构化的数据储藏(即时数模块) OB1:线性化编程,模块化编程,结构化编程 STL编程,“或”在“与”的前面时,要加“(”“)”

12. 绝对地址与符号地址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13. 设定触发点;功能块都能插入VAT,改变输入输出,属性Trigger 硬件组态—IO模块—Monitor Modify Trigger 没有读写该对象时,可以关闭其的强制输出。

14. 遇故障的解决办法;先保存故障信心,然后恢复

15. Totally Integrated Automation-----TIA

16.在网络NETPRO里面,增加连接的选项里,勾上NO ACTIVE就可以实现双向通 讯连接。

16. 在进行项目归档时,最好是关掉项目后再归档。

17. 如果是在线修改程序,那么修改后,记得把程序拷回来。

18.激活电池办法:瞬间短路,时间小于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