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5):
首先是一个晶闸管和电感串联的触发控制电路  如果换相时无电压  会在晶闸管上产生个过电压

这个过电压我不太明白是怎么形成的   自己用微薄的基础知识推断了一下 但自己不能确定

希望大家指正

     一般来说晶闸管压降为0.7V  所以想本来晶闸管正向导通时候电压就是0.7V

在换相瞬间总电压是过零  所以按理来说 晶闸管正向电压因该是0  但是由于所串联

的电感上电流滞后与电压  所以电压没了但是电流还有  流过晶闸管  这样电流乘

上晶闸管电阻又是0.7V    另外一点就是在交流电正半波的后期由于电压下降 电感的特性

是阻碍电压的下降 于是产生个补充电压  这个补充电压加到晶闸管上+原来的0.7V

但我不知道这个补充的电压大小是多少  是不是在换相零点时加给晶闸管

但我还是觉德这不足以形成过电压啊  一边是电压减小到0换相  一边是补充电压的减小

总觉得抵消了

还有就是想知道这个晶闸管上过电压是正向电压还是反向截止电压+过压  这都是疑问

望高人相助 详细解释下其中原理  谢谢

网友A:
所谓换相过电压应该是 dv/dt- 电压上升率
你理解的可能有误

网友A:
对不起 好多年不搞晶闸管了记错了
看看如下解释是否可以

晶闸管的换向过电压
  一个三相桥式晶闸管整流电路 当从A相换到B相,A相电流降到零后,因晶闸管存留着载流子,A相晶闸管不会立刻阻断,因此在反向电压的作用下,
将产生一个反向电流。当存留的载流子复合后,反向电流将迅速将为零,这一过程di/dt很大。只要回路中有电感,包括变压器的漏感L,将产生一个
感应电势L*(di/dt )其方向对于A相晶闸管来说是个反压,由于di/dt很大,其电压会把晶闸管击穿。

过电压与保护:可在晶闸管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可以抑制这种过电压。为防止振荡,电容穿一个阻尼电阻,这叫换向阻容吸收装置。
还有非线性电阻吸收装置,以抑制雷击或电网侵入的更大的浪涌电压。

唉这就是说错的代价!!!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虽然理解不深  但看说的好象有道理  我也知道因为有过电压  但不知道
    这个过电压的方向  在漏电感的作用下是个正向补偿性大电压  和其它相新形成的反向电压相减  还是向加  想到这里脑子挺乱的   虽然实际中不需要了解很清楚  但还是很想弄明白  另外并联个电容来控制过压
    是不是因为并联两边电压相等  而电容电压又不能突变  所以晶闸管上的电压也不能突变是不   但问题是并联电压已大的为主啊  这我又不懂了

    哎 !!!    真是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