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今天又有一输入触点烧坏原因不明

楼主(2009-06-25):
今天又有一输入触点烧坏原因不明,一个月内已两个触点坏,再坏无点代用了,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输入点坏 一般是过电压啊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线路短路引起高压传到输入点
下载积分:+2(hewx)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
加个过电保护

网友D:
没有吧。输入部分一般都是0V输入的。烧的概率小很多吧。重要还是要检查接线。一般是由于短路引起的。我看那么多的。就是有过输出接点坏了。是FX系列的坏。A 、Q系列的。没见过一个坏的。

网友E:
把电路改一下,老是烧坏以不是办法,
把老是烧坏的哪一条控制线路认真的检查一下,
还是看不出问题的话,就在输入点中再接入一个小的继电器,
把线接短点,一定在控制柜里,
下载积分:+2(hewx)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F:
应该考虑外面的因素比较多.特别是多芯电缆控制线(多电源控制)或外部绝缘不良引起的.输入坏点多数是过电压烧的.重新换线吧.

网友G:
线路短路,过电流。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应该考虑外面的因素比较多.特别是多芯电缆控制线(多电源控制)或外部绝缘不良引起的.输入坏点多数是过电压烧的.重新换线吧.
同意7楼说法。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I:
要不就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J:
这种情况大都是电线方面的原因,可在电线上面找一毛病。

zhou-jinsou

网友K:
没有考虑一下用外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