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步进电机的归零

楼主(2009-06-25):
三菱FX-1S与步进电机的驱动器连接X0正转X1反转,使用ZRN指令时电机只正转(或只反转)DOG不亮才停止。求助我的要求是当电机停留在DOG处时,指行原点归零。电机正转DOG不亮时,快速反转DOG再亮时减速至停止。归零完成。

网友A:
比如说步进马达回原点是是向左,哪么先让电机寸动到右极限再回原点.

网友B:
哈哈!三菱FX1S的PLC控制步进电机归原时,首先应该确定电机归零时的转向以适应生产需要,然后在归零的SFC块使用ZRN指令执行,如果驱动ZRN时的马达转向不要你想要的,可以在执行ZRN时同时加上方向,比如说Y0发脉冲,Y2做为方向就能实现。归零一般是在执行ZRN指令时以指定的快速转动,碰到近点信号后以指定的爬行速度爬,然后到近点信号的下降沿时停止,同时将D8140里清零。
下载积分:+1(hewx)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欢迎热烈讨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谢了,已经搞定。

网友D(2009-07-29):
我想学习下,能不能发个回原点程序帖子
谢谢!!!!!!

网友E:
问鼎世界 ,应该把程序发出来啊。
给大家学习下。
谢谢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F:
对呀,二楼大侠把程序发过来看看

网友G:
还没学会

楼主(2009-10-22):
咋上传程序呀?我粘帖不上。帮忙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