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空气油液电磁阀说明书说只能水平\线圈在上安装,为什么??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阀的构造决定安装.楼主只要拆了阀结构看看,基本能明白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阀的构造决定安装.楼主只要拆了阀结构看看,基本能明白的.

    实际情况中有特殊要求时候,其他安装方式也可以,只是水平安装有利于阀体的本身机构动作,延长其使用寿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气压或是液压难免会有泄露问题,气路最为常见,为了步使电路受损。空压里的油会腐蚀电线。使其硬化。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幻想----------设计的灵魂

网友D:
    减少因长久使用阀芯或阀杆本身自重而引起的误动作。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学无止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减少因长久使用阀芯或阀杆本身自重而引起的误动作。

    赞同此意见,有些阀门是靠自重封闭,立装就失去了作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