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FX2N系列PLC的TC/IP網絡通信的問題?

楼主(2009-06-26):
請教各位老師,我想把三菱FX2N系列PLC用TC/IP網絡協義與PC機直接通信不知可否實線,我需要怎麼做,謝謝

网友A:
欧洲有一款FX2NC-ENET-ADP(又叫COM_ET10),亚洲可能见不到!所以只能考虑串口连网关或者连一款支持TCP/IP的触摸屏来转接。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