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FACE屏中怎样实现动画功能?

楼主(2009-06-26):
在GP577R的屏上显示旋转的齿轮之类的动画,要求PLC中某位ON时齿轮旋转,OFF时齿轮静止,如何实现,请各位高手给点提示吧

网友A:
簡單點就是用相同間隔時間on和off

网友B(2009-09-08):
可以用D脚本,用PLC的位寄存器做触发条件,设置GP内部寄存器数据变化,根据数据调用图像库内的画面,当然库画面要事先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