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我下载了一个GX.8.34的编程软件,但它不支持鼠标滚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似乎 本来就 不支持啦.....

我用的也不支持鼠标滚轮,这是软件的问题吧, 外力又有什么办法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楼主貌似用过带支持的!

网友C:
GX.8.34下载下来可以用吗 ?

网友D:
我沒用過中文版的,不知道8.52中文版是否是支持滑鼠功能,我知道英文的現在一定是支持的,建議樓主下載8.52版測試看看,還有記的沒錯的話本站應該有人發過滑鼠支持軟件!

网友E:
貌似我用的也不支持的,我都是用键盘的方向键操作

网友F:
8.52中文版支持该功能,其他版本可通过“滚轮”二字找到相关贴子!

网友A:
确实  8.52 可以    我现在还在使8.26版的...不支持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