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问题

楼主(2009-06-26):
通讯协议里的参数在什么情况下该怎样设置,比如位是7位还是8位,停止位是1位还是2位等等?

网友A:
和你电脑里一样就好了。通讯嘛就是双方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也要看你是什么东西的通讯协议啊,是PLC的还是PC的,还是变频器的,每种东西设置方法都不一样嘛

网友C:
数据位:一个字符信息的内容,数据位的个数可以是5位,6位,7位或8位,在PLC中常用7位或8位。数据位是真正要传送的内容,有时也叫信息位。
停止位:一个字符信息的结束,可以是 1 位、1.5 位、2 位。当接收设备收到停止位后,通信线又恢复到逻辑1状态,直到下一个字符起始位(逻辑0)到来,在PLC通信控制中,通常采用1个停止位,占用1个bit位。时钟同步的问题是靠停止位来解决的。停止位越多,不同时钟同步的容忍度越大,但传送速率也越慢。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3(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