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西门子触摸屏接线方法怎么不一样?

楼主(2009-06-26):
以前看到过一款触摸屏和电脑连接的方法。
今天又看到另一种电脑与触摸屏连接的方法。
各位懂行的前辈给解释下两种线的区别??
方法1
方法2

网友A:
请注意看图,第一幅图上OP端为15针端口,第二幅图为9针端口。
碰到实际的HMI之后看其下载端口是那种就照着那个做通讯线。

网友B:
支持二楼的说法.请楼主仔细看具体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