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台达PLC 和 4 台台达变频器用485通讯程序怎么编

楼主(2009-06-26):
一台台达PLC 和 4 台台达变频器用485通讯程序怎么编

网友A:
同求,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B:
这么笼统,想帮也帮补上忙,此贴必沉

网友C:
即然都是同一家公司的產品,那是最好解決的了。
打個電話,叫賣你產品的代理商,來公司教一下如何使用。
順便要個範例。
不然那麼多產品,那可能學的完,知道怎麼用就好了。
最快的方法,就是打電話。
在臺灣都是這樣作,東西買了,不會用,有問題,都是叫代理商來處理或是教導。
除非代理商以後不作公司的生意。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