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目的:用于光控制,因为想用来模拟量AD输入,所以希望电压变化,(数值变化较大)来实现。
由于光敏电阻无法实现电压变化,要加上一个电压来实现,请教各位达人该怎么做(接线)?如能有图,则最好了,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加了个5V电压,光敏电阻值在2.5M左右,再串了一个3.3K的电阻,这时输出电压为:5.06V
1、在光值未变化时,在光敏电阻两端的电压为5.05V;3.3K电阻电压为0.01V;
2、在光值变化时,在光敏电阻两端的电压为5V;3.3K电阻电压为0.06V;
上面就是我原来测试的数据,主要是变化量太小了,是否还有其他办法?请帮帮忙,非常感谢!

现在情况是:1、我采用的方法是用20K的电阻和光敏电阻串联。在常态下,电阻电压0.093V,光敏电阻4.96V;在光照时,电阻电压4.94V,光敏电阻0.127V。我以为这样已达到我的目的。2、但是,当AD输入线的两端并联在任何一个电阻处,该处的电压由接近5V马上变为1V多点。试了多次,都是如此。不知是什么原因。     无计可施,请问可有办法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用模拟量来控制还需要一个环节,那就是要用到运放,如果就为控制开关,那么可以直接将光敏电阻接入PLC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模拟量来控制还需要一个环节,那就是要用到运放,如果就为控制开关,那么可以直接将光敏电阻接入PLC输入端!!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不是作为控制开关,而是用来模拟量控制。你说的还需要一个环节----运放,是指的放大吗?能否说得详细点?我就是这里不明白。谢谢!

楼主:
学习一下,哪位达人能够解惑一下?

楼主:
 哪位达人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串个3.3M的电阻,电压变化不就大点了?
  • 下载积分:+2(沐秦她爹)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3.3M的电阻,电压变化不就大点了?

    这个问题我还以为解决了,谁知没有。情况是:1、我采用的方法是用20K的电阻和光敏电阻串联。在常态下,电阻电压0.093V,光敏电阻4.96V;在光照时,电阻电压4.94V,光敏电阻0.127V。我以为这样已达到我的目的。2、但是,当AD输入线的两端并联在任何一个电阻处,该处的电压由接近5V马上变为1V多点。试了多次,都是如此。不知是什么原因。     无计可施,请问可有办法解决?不胜感激!

楼主:
    哪位达人请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C:
    光敏电阻的阻值变化在有光和无光是变化非常大,阻值上有突变,不大适合模拟量控制。还是像一楼说的加个运放吧。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D(2010-12-04):
    光敏二极管能直接连进PLC吗?

网友E:
    加运放吧!

网友F:
    加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