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T 的问题??

楼主(2009-06-26):
用的三凌fx系列plc请教关于时间问题比如:
LD X0
OUT T0 D128
问题是:(1) 如何查看如D128的数据
(2)如何将一个plc中的程序和D128的数据一同上传到电脑中呢?

网友A:
1.在線監控就可以看到d128中的值
2.在讀取是選取program+parameter+device memory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可以单击右键查找软件,输入D128再进入监控模式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进入监控模式后选择T、C、D监控,可以看到D128的值。要输入D128的值得话看你用触摸屏还是组态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楼主:
请问这是啥意思program+parameter+device memory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啥意思program+parameter+device memory
写入或读出的时候将以上三项全选上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program+parameter+device memory这是GX编程软件附带的一个仿真软件,他可以调出位字元件的数据,在编程界面点击 “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等出现LADDER LOGIC TOOL后“菜单启动”“软元件”“字元件”再输入D***就可以了
当也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