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S7-300 PLC的模式选择开关(如图)共分4档:RUN-P(运行编程),RUN(运行),STOP(停止)和MRES(内存复位)4档。

1、RUN(运行)
打到此档,“RUN”绿色发光二极管点亮,PLC运行程序。此时仅能监控PLC中的程序,不能修改和下载程序。
2、STOP(停止)
拨到此档,“STOP”发光红色二极管点亮,PLC停止程序的运行,可以下载和修改程序。另外,如果在处理一个S7程序时CPU 进入了STOP 状态,或者当您下载程序后无法将CPU 切换为RUN 状态,您可以从诊断缓冲区的事件列表中判断出(评估诊断缓冲区),此时,CPU必须打到STOP状态。
现故障的原因。
3、MRES(内存复位)
此档为非保持档位,释放后会重新回到STOP档。当模式开关拨到“MRES”档并保持3秒钟以上时,红色的“STOP”发光二极管开始慢闪;此时释放开关(回到“STOP”档),并在3秒内把开关又拨到“MRES”档(保持),当“STOP”红色发光二极管快闪时就说明PLC内存已经复位了。
内存复位的操作过程如下:

4、RUN-P(运行编程)
    打到此档,红色的“STOP”二极管熄灭,绿色的“RUN”二极管点亮。如果红色的“STOP”二极管仍然处于发光状态,说明有错误出现,需要根据“诊断缓冲区”检查程序改正错误后才能下载。
    在“RUN-P”档位下,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监控测试程序(如在变量表VAT中修改变量的值),只不过其下载的块会立即被执行。
在下载程序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     下载程序时,只能在“STOP”或RUN-P“档位”,在“RUN-P”下载的块会被立即执行;
★     为了对错误做出快速准确的响应,可以分别下载程序块,这样在发生错误时就会清楚的知道是哪个块发生了错误,从而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     在下载程序时,应按一下的顺序下载程序,即:先下载子程序块,然后是更高一级的程序块。否则,PLC会进入“STOP”模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以将整个程序一起下载到PLC中

网友A:
RUN--P……过时了。
现在还有随身带小钥匙的吗?